刷bios问题

楼主(2013-07-01):
联想E520,有待机无触发,想刷一下bios,看到论坛上有bios程序,2个文件,part1和part2,请问师傅们,应该刷那个啊?谢谢

网友:
LZ你所说是否是WINRAR的分卷压缩,解压缩后应该是一个文件,个人水平低,不喜勿喷

网友:
解压以后就变成一个了!

网友:
楼主,你解压出来就行了,其实是一个文件

网友:
两个文件解压完了,是一样的吗?刷那个都一样,是吧。感谢。

网友:
分卷压缩,直接解压part1就都出来了!

网友:
分卷压缩的文件,直接解压part1就都出来了!

网友:
分卷压缩,直接解压part1就都出来了!望楼主采纳

网友:
把两个文件重命名一下  文件名除了part1或2要相同,如下载的是  迅维网-BIOS.part1.rar 和迅维网-BIOS.part2.rar 则把两个文件名前面的 迅维网-去掉    开头保持一致

网友:
e520 是think 的吧 给e420主板是一样的 这个bios 很少坏的 到时d95280 很容易坏

网友:
LZ那是一个文件,量大了不能一次传上,分开传的,下载要两个都下且放在同一文件夹里解压任一个即可。

网友:
把两个都下载下来,解压会合在一起的,

网友:
bios文件太大了不能一次性上传,所以分了两次上传,下了两个一解压就变成一个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