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不通电到无待机到微短路等多处故障维修!

楼主(2013-07-01):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V460,问题是不通电,无待机电流!拆机看了下主板,有被动过的痕迹,且被上家动过手脚,双BIOS芯片貌似已经被用其它不匹配的型号代替了。TPS51123芯片旁明显有2个电阻连根去掉,都无盘了。其它无任何异常,通电测了下公共点,有19V, 再测TPS1123的16脚VIN有19V,再测13脚EN为2.6V,这电压似乎低了些,旁边少了2个电阻R376和R377,于是找了2个新的电阻,R376换成200K,R377换成100K,这时测13脚有6V多,正常了,8脚VREG3为0V,没多想,立即换了一个芯片,可是故障依旧,然后打8脚对地阻止,晕,都短路了,于是取下芯片还是短,因为这去的地方很多,所以就用烧的方法解决,手摸EC发烫,取下EC,8脚阻止正常了,换上EC和TPS51123后,8、17、3、9、22引脚都出电压了,可18脚还没出来,所以3,5V也不出,这时想到EC的BIOS被换过的, 于是找了一个相同换上,可是待机电流却增高到0.056A,还有微短,手摸TPS51123发烫,于是又换掉,这下3,5V出来了,可是待机还是有点偏高0.036,正常为0.006,打了所有电感阻止正常,各个小地方也测过没短路,奇怪了,暂没管它,通电自动上电2秒又掉电,过5秒又自动开机不掉,但电流在0.985,不动,这连U都还没过,换掉U还是一样,看了下板子,突然想起桥的BIOS被换过的,又找了一个换上,哈哈,电流有跳变了,可是看电流貌似已经亮了啊,但屏还是不显示,于是又把U、内存换掉,还是老样子,郁闷啊,但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机子只能自动上电能开机,但开关按下却无反应,等于不能手动开机,测开关有3.3V,到EC也有跳变,但EC发出给PCH有3.3却没有跳变,查EC条件复位都出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再测EC每个引脚对地阻止也正常,纳闷!决定换掉EC,换掉后还是一样,我晕,有点无助了,哎还是明天继续弄吧,先下班了。第二天早上搞了半天没找出原因,自动上电跳变是应该亮了啊,怎么就不来呢,后来用外接接显示器亮了,暗喜,难道屏坏了?于是拆掉屏,换了屏还是一样,新屏上看见隐约有字显示,经确认屏暗,客户那张屏比较脏,不详细看看不见,确认与屏无关后, 测试屏上有3.3,19V,额这也对了的啊,怎么搞的还屏暗?又拿着板子想了半天,这个屏暗和按开关不触发及待机不正常是不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导致的呢,也许解决其中一个可能就全部好了呢,可是我没招了,看时间又快到中午了,仔细又想了下,既然待机有微短,又能自动开机,那么自动上电后,这个有问题的地方自然会发烫吧!于是抱着试的态度,开机摸了一会儿,咦!有个芯片怎么发烫呢?,一看,哇靠!休眠开关芯片!! 带着激动的心情取下,再通电,待机正常了,开关也可以触发了,屏暗也解决了。运气真好啊,居然幸运的修好了。呵呵,我这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高手勿喷!由于手机像素不好,详细的地方就无法拍了,只能看个大楷!不对的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楼主维修手法和我修机子很相似

哎,没办法呢,修机子靠点经验和一些简单的理论,深奥的不懂呢,再说我这没示波器,维修信号很困难呢!就只能将就咯!

网友:
高手!这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这样那?

网友:
动过手脚的机器能修好不错哦,那个EcBIOS刚刚开始是不是换了个坏的后再换一个

网友:
二修机我一般修不好     佩服楼主

网友:
不是坏的,好像用的是显示器上的那种BIOS

网友A:
楼主应该问问客户上次在哪修的,简单故障修成那样了,直接过去叫他以后修不来的机器丢你这里,哦,不对也许上家报高了,客户不修呢,弱弱的问下LZ收了多少R

网友B:
lz那里配件挺多啊,这板子不好整,要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C:
楼主真是细心,敢问下楼主是老板娘吗?在哪里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问问客户上次在哪修的,简单故障修成那样了,直接过去叫他以后修不来的机器丢你这里,哦,不对也许 ...

300RMB,但机子可修好了,至今还没回复要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细心,敢问下楼主是老板娘吗?在哪里做啊

头像是女的,本人可不是女的啊,四川宜宾市!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那里配件挺多啊,这板子不好整,要我直接换板了。

板料到有些,但配件不多,正好我有张B460的板子,2个BIOS全是哪拆的,不然那个ECBIOS可不好找呢!

网友D:
听说这机子ECBIOS也有通病,上次我也修了一台没有待机的,待机修好后,电流跑1.1a左右不亮,刷ECBIOS好了,论坛里好像也有很多人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这机子ECBIOS也有通病,上次我也修了一台没有待机的,待机修好后,电流跑1.1a左右不亮,刷ECBIOS好了, ...

对,这ECBIOS出问题会导致不出3,5V的!我都刷好几台了!

网友:
上家的技术烂,人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