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华硕p5ql se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3-07-01):
如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805这是我上次发的帖子没有搞定今天再来还是上次哪一块主板主板不上CPU有供电上了没有供电。上CPU测量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DVD不正常上CPU只有0.4V 不上CPU正常 难怪不上CPU有供电上了没有供电。 从图中可以看到DVD见过PD4双二极管到CPU的vttpwogd去了。当然我的CPU是好的不会拉低这个信号这样只有去下一路了 经过检查发现另外一路信号经过两个二极管到了一个porn2的102 排阻上一端只有0.7V 另外一端接到总线上。下面不用说了直接换结果吗 自然是有图有真相。另外还有的朋友发现在块板提示USB短路15秒后自动关机,如果USB没有短路且有电压的话请尝试更换南桥下面的排阻那几个排阻是南桥检查USBOC信号的上次修个一块量OC电压都是正常的3.几伏结果换掉就OK了 就是上面的排阻了。 P5QL SE

网友:
不知道华硕的排阻怎么这么容易坏。像那个无复位供电正常经常换排阻

网友A:
楼主下载的图纸解开后是FZ的扩展名,怎么打开呀?

网友:
呵呵   刚刚才修了一个102牌组坏的呢

网友(2015-08-12):
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又是华硕822 我最喜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的图纸解开后是FZ的扩展名,怎么打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