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00P4无法启动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07-01):
手上有个ATX-300P4的电源,原烧7500和339,更换后绿线4.01V,紫线5V,但无法启动,待机时两个16V,470UF的电容发热,测量了周边所有元件,无果,敬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拔掉电源后有吱的一小声。

网友:
电源同时烧7500和339的例子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不知具体原因是什么?待机5V的电容最好全换新的10V1000UF的电解电容,检查一下稳压二极管(6.2V),7500的12脚供电电容也换新的50V47UF,再测量短接后7500的4脚电压是否拉低到0V,8、11脚的输出电压(短接前后)变化,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

网友:
绿线4.01V,紫线5V,但无法启动  这样的故障是最难修的 修好之后希望楼主 公布一下

网友:
先按3楼说的检查下,同时检查大功率管基极的加速电容(4.7~10uF/50V)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先查查高压端两个推动三极管,应该有一个坏的,如果没有就查低压端开启电路是否有问题,按三楼的方法查一下!

网友:
谢谢“雷动九天”及各位大师的指点,更换电容后不发热了,我又更换过了339,现在绿线,灰线无电压了,紫线有电压,是不是这个339坏的?还是?

网友:
339只要是正品,用在电源中极难损坏。
不要盲目认定IC的损坏,必须测量它各个脚的电压,与正常数据对比,找出不同点,从外围查起!
绿线无电压,查绿线电压上拉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拔掉电源线后有叽的一声的话 在加上你上面说的 那确定就是电源里面13007的那个管子边上或则是13007这两个管子坏了
要么就是断线 仔细看下  绝对搞顶 你这样修

网友:
两个推动三极管坏了

网友:
12楼上说的没错,去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