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7-01):
一台宏基4738ZG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导热管换了   温度也不高   有事玩游戏半个小时掉电    有事开机刚进系统就掉     有时候开个YY就掉   桌天放电影放一下午没掉  早晨开起来没金系统久掉了   在开一直不掉   开CF刚进去就掉了   温度不高   不定时掉电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查查CPU供电,是不是CPU供电不稳啊

网友:
这机子不是有个大电容么?换了它,也许就搞定了!这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次开机不。供电IC的电压不稳定或有空焊现象也会导致/

网友:
没有大电容   我还是加了几个上去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次开机不。供电IC的电压不稳定或有空焊现象也会导致/

每次掉电都能再开机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  还是不行

网友:
温控芯片查下   有可能这个芯片坏 了  没有过温也当过温处理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4738的。加焊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