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雷劈,换南桥后不关机求助

楼主(2013-07-01):
       V460南桥劈坏,,换HM55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但关机后显示器灭了,硬盘停止转动的声音也有了,,,可是电源指示灯不灭,风扇继续转,电流保持在1A左右。。。。这是什么问题。  网卡拆掉也一样         BIOS刷过

补充:搞定了,,,刷BIOS好了,,,但是温度很高哦。   特别是硬盘温度,什么都不干也是57度左右,,,不知道是这机本来温度就这样还是因为我换上去的HM55发热量太大。哎,难搞。先让客户用用看吧,但愿他都是在空调间用的,不然成烤鸡爪了要

网友:
换个EC试试
或者再换个南桥排除一下

网友:
我遇到V460 B460不关机的就没有搞定过

网友:
有人搞定过吗,,,客户下午来拿机了,,,在线等

网友A:
更换HM55 需要改良BIOS!!

网友B:
要刷bios,我修了台b460,换北桥进系统关不了。刷就ok,

_LENOVO B460独显I3 .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HM55 需要改良BIOS!!

这个BIOS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刷bios,我修了台b460,换北桥进系统关不了。刷就ok,

我刷过的啊,,,我以前自己备份的啊,不行

网友:
这些一般换了桥都要刷一回程序,而且总听说要刷什么原厂程序,暂时没有碰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刷bios,我修了台b460,换北桥进系统关不了。刷就ok,

老大,你这BIOS刷了显都不显了

网友:
我的是b460,我刷了可以呀

网友:
温度异常,还是BIOS问题,继续找吧!!

网友:
HM55的PCH桥很坑人,过度产品。到6级别的就好些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进水的Y460。不开机风扇转。、、关了以后还转。。。。果断。改了电路。废掉风扇转的那个5V,改个U口电压即可。。重新。因为本身时序乱了。。

网友:
你那温度。。应该是BIOS,以前刷错BIOS,有见过开机上来温度99.。。。刷对BIOS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关机是不是与南桥开机时序 出乱也有关系呢

不关机,应该拉不低电压啊,你看下哪个电压关不掉

网友:
换个硬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子,你说了什么,怎么被屏蔽了

网友:
我也换过这样的B460 呵呵换桥后也关不了机,换了好几个BIOS 都不行,最后对客户说你这进水太重了,修不了,要不换板,最后客户同意手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