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30加电不显

楼主(2013-07-01):
现手里有一台宏基5530的机子,加电不显,电流跑到1。01不动啦,基本上没跳变,测量电压都正常,bios和北桥都动过,cmos电池也放过电啦,内存也换过啦,板号07249-3m  48.4z701.0.3m,没图纸,望大家看看给点思路。

网友:
确定电压上齐?有CPU复位吗?换CPU,量时钟复位,不行再换桥。

网友:
显卡虚焊了你加焊一下

网友:
主复位出来了没。应该是不跑CPU。CMOS电池电压是否偏低,是AMD芯片组的不。一般就是刷BIOS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