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应该问题出在那一部分啊!先谢谢了 ...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应该问题出在那一部分啊!先谢谢了!

楼主(2013-07-01):
美格19寸液晶,开机闪一下成黑屏,指示灯变黄灯(正常时显示是蓝灯),我于是先把开关一下,再立即打开还是闪一下黑屏,我再开一次,再打开显示器就一直能正常显示了,蓝灯常亮了。
黑屏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灯管和高压板可以排除了,查一下电源(主要是电容冒顶)和按键。

网友:
也有可能是程序方面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电源!

网友:
电源问题,查滤波电容吧,用表测试。好多电容没有鼓包,但是已经短路了

网友:
我看像脱焊。。。。。。

网友:
根据楼主反映现象,问题多为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引起!
重点电源次级各组滤波以及电源初级滤波,必要时代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