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脑突然变慢,蜗牛一样,怎回事?

楼主(2013-07-01):
如题,主机突然变慢的很,蜗牛一样;怎么重装系统,换内存,换电源,换U都是一样······该怎么修?谢谢了
电脑

网友:
有没有查硬盘?如果还不行,可能是主板了。

网友:
可以更换硬盘,或者扫描下硬盘看有无坏道。

网友:
好像中了一种什么病毒,需要很长时间?安装好得几天正常··········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直接换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 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为毛换了那么多 就是没换硬盘咧

网友:
硬盘,换换在试

网友:
硬盘扫描一下,应该坏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挂了,换吧

网友:
试试换硬盘看看,再就可能是主板上的电容有些有问题。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行啊,我第一反应就是换硬盘试试

网友:
扫描硬盘坏道 重写MBR 换硬盘 再都 关闭所有不必要设备声卡网卡== 最后写个BIOS试试(HP机有出现这个现像)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正常,换硬盘。

网友:
替换法试试呗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最近我就遇到过

网友:
硬盘可能性最大,先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再说。

网友:
几乎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可能是装的系统问题,我遇见过这个问题,不过换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看看硬盘坏道是不是很多了,

网友:
基本上硬盘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