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无法进入系统,bios也进不了

楼主(2013-07-01):
联想B305  AX4 610E/DOS  这板子原来进不去BIOS,现在系统也进不去了,连PE也进不去(DOS能进……)一进BIOS,屏幕就显示  wait..   然后就卡住了,此时按热启动可以重启。
一进系统(包括PE),屏幕左边出现一列  H  字母,然后就死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神魔系统,有密码不?············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拿下硬盘 看卡不卡 还卡看内存。。

网友:
这让我想起有的主板点亮后黑屏直接显示一个字母“J” 无法进bios ,挂硬盘不管用。

网友:
报0135  GPU风扇报错,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硬盘一样,不上硬盘进PE也不行,bios出问题了?
gpu风扇报错,换一个风扇搞定

网友(2013-08-06):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请问是换了gpu风扇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你的联想B305怎么修好的?我也遇好这台一样症状。希望给个指点

网友(2013-09-24):
我的这个机器也是同样的故障,大家有解决好的没有啊,显示GPU风扇错误,错误代码0135 ,进不去bios,一直显示个:WAIT...         按F2继续的话左边从上到下显示一排的H,光标闪动,不进系统,也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