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台式机装系统后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楼主(2013-07-01):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请问联想的BIOS里怎么设置下就好了  这个硬盘是好的 什么都是好的 好象要设置下就好  那位师傅知道  ?谢谢

网友:
你把硬盘启动设置第一项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选择改变一下试试

网友:
硬盘引导出错了

网友:
1.BIOS设置中将“防病毒保护”设为启用。如果是这个原因,进BIOS,关闭“防病毒保护”。 2.写引导区错误。将BIOS恢复成默认,再重新插拔一下光驱数据线,或者换一条光驱数据线。 3.硬盘出现问题。问题一般出在硬盘连接线和硬盘坏道上。如果是出在连接线上,拔下连接线,清除上面的灰尘和硬盘上的灰尘,再插回去或更换连接线即可解决。 4.用FDISK重新分区(数据将会被清除,慎用。) 5.第四种可能性最大。建议先试一下。故障时的提示就是“a disk read error occured press ctrl+alt+alt to restart”,当时我参考过上面说的用了一下“fdisk/mbr“,好象没用,后来在试着在BIOS设置内把硬盘的模式从”standard mode“改成”enhanced ide(normal)"。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为IDE

网友:
改了模式什么还是这样 !!换我自己硬盘上去直接好了!!!!!但是他的硬盘装我台式机也是好的   我就非常郁闷  !!!!!!!!只要那板一装上他那硬盘就出现错误提示! 板子是联想945GC-M2   有位师傅搞过 给我说下 谢谢 !!!!!!!

网友(2014-07-19):
你那个可以调模式的吧,一种是win8模式,另一种是win7/xp模式。一个是U开头的,另一个是f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