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已修复SLP_S4# S3#待机时为什么是2.5V

楼主(2013-07-01):
方正R40SU   板号:I4XSIX    Intel cpu+SIS M672+SIS 968
故障:待机0.014A     按开机后变为0.076A
      能加电至0.076A,说明I/O有开机的动作,南桥也接受到了开机的动作,且南桥也发出了相应的后续电压的开启信号。
      当测量SLP_S4# S3#时,待机时0.014A时,这二个信号都为2.5V的电压。方正R40SU   板号:I4XSIX    Intel cpu+SIS M672+SIS 968
故障:待机0.014A     按开机后变为0.076A
      能加电至0.076A,说明I/O有开机的动作,南桥也接受到了开机的动作,且南桥也发出了相应的SLP S4#  S3#信号到ECEC也发出了开启电压的信号。
     待机时0.014A时,测量SLP_S4# S3#时,这二个信号都为2.5V的电压
由上图可以看出SLP_S4# S3#脚接在南桥的GPIOSLP_S5#  S3#脚(此时要看南桥怎么使用这二个脚)此时认为此信号出错或BIOS资料错误导致GPIO引脚定义出错。
    接下来直接刷BIOS后,故障相同,看出判断错误。直接开机升到0.076A时,测量EC的动作
+1.8V_ON   +3.3VS_ON  +5V_ON  +1.05V_ON
+1.8VS_ON(有这些信号说明EC收到南桥发过来的SLP_S4# S3#的动作)开启信号都有3.3V的电压。开启信号都有了,电流为什么只有0.076A呢?
    此时不再考虑SLP_S4#  S3#信号待机就有2.5V的电压了,直接测量所有开启信号都正常后为什么电流只有0.076A,有哪些电压没有产生。直接找到最先产生的3V 5V的转换的厂效管测量,当测量到+3.3VA转换为+3.3VS时,此电压没有产生
由下图可以看出Q50来转换电压的控制电压是由VIN通过电阻来进行提供,但Q50的控制极为0V,那就是这里的问题了,电阻被腐蚀了,更换后此机正常修复。

奇怪的地方,此机待机时为什么SLP_S4# S3#信号会有2.5V的电压,修复后经过反复测量待机也是2.5V。难道还有问题存在????

补充内容 (2013-7-2 10:57):
如果碰到好的贴子不妨加点分,这个不会扣你下载分的,举手之劳即鼓励别人发贴又可以让自己学到东西何不乐为

网友:
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
3.3VA转3.3VS没有电压怎么可能会是0.76呢, 相对的来说应该会掉电啊

网友:
这机修得有点蹊跷 没有理论依据 就知道查5V转5V 管子  仅仅靠经验或者运气 缺少理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4# S3#待机时候 是2.5V的话 可能是EC 的工作条件有些还没满足 吧 可以测量下 RSMRST这个信号 到南桥的 ...

现在机子可以正常工作,也就是说EC的工作条件正常,不过我感觉EC或南桥应该还是有一个有问题的,因为SLP_S4#待机时有电压不对

网友:
PG一般只有在各个核心电压才会有的,转换电压我不曾看过有PG的。。。

网友B(2022-05-06):
楼主还在做这个行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做这个行业吗?

是的。在呀,倒是想换换其他行业,其他的也不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呀,倒是想换换其他行业,其他的也不会呀

楼主入行10多年了吧,也算是大神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