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07-01):
      昨天接了一台同行的联想E47L 。他说原先故障为暗屏的,放在那里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我说先放下来看看再说。拆机把主板拿出来,裸机上电待机电流为0.122,3V,5V没有电压,而且充电芯片发烫。查到充电芯片为ISL88731A的DCIN为16.8V,这个电压应该是不对的。正常应该为19左右。经过追查后为芯片内部不良把主供电的电压给拉低了。由于手上没有一样型号的芯片。经过对比MAX8731A的脚位是一样的,所以就把MAX8731A换上去。
    换上去后,待机电压为0.010了。3V,5V也正常了。但是另外一个故障又来了,就是不开机。量了开机键也有3.3V。现在就怀疑是EC这部分出问题了。EC型号为:IT8518E,现在想知道这个EC工作正常需要那几个电压条件?现在我量了。EC +3.3-EC脚为3.3V,RTC-VCC为0V,74脚AVCC为3.3V,127脚VSTBY为3.3V,14脚WRST#为2.6V,33脚RSMRST为3.3V,79脚S5-ON为3.3V 。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这说明EC工作很好啊,119的D/C#有低电平不?
因为你换了充电芯片,这个检测必须低电平有效啊

网友A:
你好呀!119的D/C#经测量为3.3呀!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呀!119的D/C#经测量为3.3呀!是不是不正常?

119的D/C#是由EC直接发出来的呀。是不是EC有坏了。还是换的充电芯片不对?

网友:
应该是适配件检测。看名字都知道要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还是把思路放在充电电路吧

网友:
适配器检测正常后,才发出低电平。否则保隔应该是过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