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5VSB +12VSB是怎么来的?负电源的关键测量点?

楼主(2013-07-01):
请问下插上ATX电源220V是不是经过EMI电路到大电容的正极,约为300V的直流电压,会加到负电源变压器的初极,经过初级会加到负电源开关管的C极,然后一个什么东西给开关管控制通导与关闭,让负电源变压器产生次级产生电压,这个电压会降压,降到多少不太清楚,降压后分别经过两个二极管整流成直流电就产生了5VSB 12VSB,(这个5VSB应该是变降器降出来的吧?不是用了个5V的整流管整出来的吧?)5VSB到了开机的紫线,12VSB到了49412脚提供供电。
我知道上面说的很多地方有问题,请师傅更正一下。+5VSB的测量点除了ATX的输出线上,前级的+5VSB测量点在哪里,是不是变压器出来的二极管的负极,还有12VSB的测量点是不是49412脚,但听说12脚的电压有8-20V左右的,如果是这个电压那么这个只有12V20V怎么来的,不同电源产生的待机电压不一样自动会输出20V吗?

网友:
我只说一点——ATX电源只有+5VSB,没有12VSB!
你的说法,其他还有不少问题,就不一一说了。
你最好多翻翻以前的精华帖子,慢慢学,就会熟悉起来的。

网友:
1,220V经过整流才到大电容的正极,而且很多垃圾电源是没有所谓的EMI的。
2,不知道你所谓的“负电源”是什么意思,是“副电源”吗?我们一般叫辅助电源。
3,控制辅助电源的是光耦那一路
4,辅变(辅助电源变压器)次级通过不同圈数的绕组产生不同的交流电, 通过整流后得到+5Vsb和12V,

感觉你没什么电子基础,把基础打牢才来搞电源吧,220V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楼主现在还不适合修电源,先打基础吧!

网友:
先打基础吧!

网友:
楼主要恶补两点基础知识:一是文字功底要补,负电源和副电源意义不一样,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二是要补电路基础知识。普通的变压器和开关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看着好象是都降压,但是降压的机理不同。具体要查看开关电路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另外12脚的电压不是一定要出12V或20V的,是指这个脚的电压 在8V-26V之间均能正常工作。视不同的电路设计有不同的电压值。

网友:
被上面的朋友一说,真有一点要专土的感觉,没有师傅感觉学这个东西太难了,自己看了的东西理解出来和你们说的都有一些差别,有的东西都不是太清楚,补基础知识,那个东西全是文字版的,看的都头大,理解起来感觉更困难样的,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看的比较容易明白的吗?

网友:
你还是读的少了,多读几遍,你就明白了。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网友:
辅助电源会输出一个12V和一个5V给后边的辅助电路提供电流,电源部分电路的工作电压

网友:
多跑下线,-12V这些很清晰的,芯片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我会用心再去研究一边,可能是没学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