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点,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2013-07-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板子,型号是技翔G-A880MV3.能开机,然后测供电少了桥供电,通过跑电路连到了FP6321那个八角芯片上。测量工作条件。第一脚BOOT有5V供电。第五脚5V供电。测控制脚2.4脚无输出,以为芯片坏,然后在论坛上找代换说RT9214能代换,还上RT9214故障依然,以为不能代换,就找了一样的芯片FP6321还上。可故障依然。然后测外围,第六脚FB通过一个电阻连到了IO 。不知道什么原因。心思连到了IO,难道是IO的事。就找了一样的IO 换上。涛声依旧。故障依然。第七脚OPS通过三个三极管连到了CPU 供电IC上。可cpu供电有0.9V  。内存供电也有,1.5V 负载供电0.6稍低点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封上图一张。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该怎么办。

网友A:
把与6321的小三极管拆了看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与6321的小三极管拆了看看,应该没问题

前辈 我拆了后桥供电出来了 可cpu少了一项供电。怎么弄,我少了那一项管子拆掉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第七脚连的三极管吗?

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

cpu供电IC是
RT88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IC是
RT8855

第七脚是连的三个三极管。第一个三极管的基级又连到了第二个二极管的C级。第二个二极管的基级和第三个三级管的基级并联连到RT855上。

网友:
这是个很经典的故障。经常碰到,一般换芯片都能好。我想应该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IC是
RT8855

TR8855有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一共管理四项供电。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一项控制无输出  其他都有输出。还有你让我拆了那个三极管会不会引起CPU那相供电异常,不拆之前是有输出的,难道那个三极管不用装了吗?三级刚刚测了没短路。

网友:
去掉桥供电所有外围原件,直接飞线到桥供电焊点处,看电压是否被拉低,如果电压被拉低了,那么就用可调电源调好桥电压,然后飞线到桥供电焊点,观察电流有多大, 如果很大,那么,你这个板子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我去掉了一个三级管,桥供电有了,CPU缺一项供电。然后换了CPU管理芯片RT8855  出现复位,跑马了。可我一摸IC 很烫。 连续开关三次,完蛋了,开不开了。开机保护了,手里也没有RT855可以在换了。难道就是RT8855的事吗?我换上去个为什么那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去掉 桥供电的电感和场管吗 你指的是从 IO上直接飞线到桥供电焊点看电流变化 来判断桥故障吧

看桥供电是多少V,然后找差不多的电压飞线过去

网友:
你把去掉的三极管装上去看下在量下桥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啊 一般桥供电可以在桥旁边电感或场馆 S级上可以测到的吧

你还是不懂呀   用笔记本的 可调电源

网友:
AMD主板供电先后,先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总线供电.你现在内存负载电压不对,先修内存负载及CPU供电.

网友:
百分之90是桥挂了。修过很多这种板子,用可调电源飞线到内存供电的话,电压不会被拉低,但是电流很高,用主板电路给内存供电的话电压就会被拉低,这个百分之90桥挂了,换桥准好

网友:
看看桥电压的产生条件啊有时候不能死扣在一个地方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