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笔记本运行慢

楼主(2013-07-01):
HP DV4笔记本运行速度慢。去掉电池,接电源1.49A。进入系统大约4分钟;如果进PE也得1分半。CPU和显卡的散热管大约40度。但是风扇一直转不停。请问高师可能是什么故障,请指教。谢谢。

网友:
原来的硬盘有坏道。换一块好硬盘重做系统还是慢。

网友:
搞散热,去外设,刷BIOS,一样一样来,用原装适配器告一哈

网友:
更换桥就好了

网友:
当然有关系,桥直接管理着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