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康柏) nc5000不认硬盘,

楼主(2013-07-01):
HP(康柏) nc5000不认硬盘,在PE下可以对硬盘进行格式化,有时也能装入系统,然而进不去。一开机就提示找不到系统盘,是什么问题呢?以前是好好的,装的是XP。

网友:
硬盘坏道, 换硬盘吧。随时会死的硬盘,马上备份资料

网友:
这还真要一个一个排除呢,不过,却是可以先扫描一下坏道,排除硬盘问题,再看看电源等。

网友:
低格一边硬盘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换别的硬盘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