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认盘 wd5000aakx

楼主(2013-07-01):
wd5000aakx  001ca0   bios 检查0g   没有pc3000,各种分区工具,修复工具都没检查到硬盘。 可以通过编程器,刷写bios 重生吗?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没有软件。没有技术不好搞。有软件可以搞下。不是PC3000.别的软件也可以

网友:
在BIOS里面检测,能看到容量为零,基本上可以认为板是好的。
可以仔细听一下硬盘转动的声音,如果,有敲盘声,应该就是磁头坏,如果没有敲盘声,就是固件坏了,用专用软件写固件。
刷BIOS是不能修好固件的。

网友A:
没有敲盘,运行很正常,就是bios检测不到型号和容量,显示 "p数字(0G)".   用什么软件重写固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敲盘,运行很正常,就是bios检测不到型号和容量,显示 "p数字(0G)".   用什么软件重写固件啊。

效率源 WDR 正版PC 3000等,都可以写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