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62R

楼主(2013-07-01):
东芝L600  I5的本本用鲁大师测温度一会就到100多度,不用鲁大师就不会,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散热器的问题也不是风扇的问题都换了。

网友:
之前这个风扇有问题开机一会就掉电,后面换了风扇后可以用就是不能用鲁大师测温度,U也换过 bios也看了没问题,

网友:
把U边上 的MOS管换了试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解决不过不用鲁大师测看电影什么的都没问题客户也不愿意多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