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装完驱动进系统黑屏。显卡换了还是一样。。。。。。。。。急

楼主(2013-07-01):
Y450装完驱动进系统黑屏。WIN7LOGO还是显示的  进去就没图像了  但有声音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BIOS刷过了   安全模式正常

网友:
最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系统问题!换系统版本,最近网上下的什么新WIN7坑爹啊

网友:
不会吧  我换了两个系统了 ,难道要安装版的才可以?

网友:
我现在自己用的本子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选了五个版本的WIN7 GHOST 只有一个可以,

网友:
重装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的问题,装个xp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就是开机就闪屏,显卡换过,显卡供电的那个也换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到联想官方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