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通病 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01):
板号为 LA-6751P  过程就不说了 反正看了很多帖子参考  最后才开始下手开干  确定了是 CPU和HM65坏 CPU芯片没有坏 不过我也发了几个 防止芯片坏了好换 也不贵 换了桥和新CPU后  电流跳到1.2又到了0.7  外接的显示器没有显示  我还以为没有亮  认为没有焊好  想起有些机子要按切换键才行 就直接接了内屏  亮机了  附上没有连接内屏的电流变动!给大家个参考  换了桥用原来的CPU的话电流只在0.4不动   就确定是CPU坏了!

总结:I系列的CPU真的坏的多啊   之前遇到几个I3的机型了  都是坏CPU  一代 二代 都坏。。。不知道英特尔搞什么飞机!不过让我们有钱赚了!
         联想G470的机子CPU芯片ISL95831+HM65的组合 没有CPU供电  是HM65独桥问题  论坛发的太多了 CPU也跟着坏 报价的时候带上CPU的报价 最好是ISL95831  HM65  CPU 一起都发来 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楼主一定修了很这个型号的机子了,不然哪里这么肯定会这么多一起坏呢?另外这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什么cpu,这东西还有不贵的?

网友:
很少遇到这机器CPU坏的多。。   现在I系列的  CPU供电都难修

网友:
我就只碰到一个短路把I5的U给烧坏的

网友A:
我怎么听得这么迷糊???看来是自己水平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听得这么迷糊???看来是自己水平不行啊!

I系列的CPU电压是I2C 总线来控制啦,HM芯片组不正常或者bios文件错误都影响CPU电压输出,95831倒是坏的少哦,当然CPU本事坏了 不能通过I2C-VID来识别那也是没有电压的。

我也是略知 1 2 就先说这么点了

网友:
SL95831  HM65  CPU 什么概念。。。直接叫客户换板子跟CPU算了。

网友:
现在出的I3 I5 I7的机器都好难修。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也是G470没CPU供电,看了楼上的换了CPU就亮机了

网友C:
我请问师傅  你那 电流表是中文的还是自己打的字  哪有卖的  谢谢

网友D:
上面 的GIF呀,靠,楼上的笨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 的GIF呀,靠,楼上的笨或

借问一下老兄,我新入行好多不懂,平时维修我们需要各种cpu都有备货吗?还有桥,型号更多,那得不少成本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请问师傅  你那 电流表是中文的还是自己打的字  哪有卖的  谢谢

晕  当然是自己打的字上去!

网友:
木有人加分,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  当然是自己打的字上去!

这个小兄弟问的很有意思,应该让电源厂家看看,开发一种中文的维修电源出来,是不

网友G:
前两天修到一台G470进可乐的,故障为按电源灯亮0.02不加电,仔细的清理完主板还是一样,测电压1.05没产生,最后刷了边 EC bios OK了。 估计这也是G470的一个通病,好多说灯亮不加电的,刷EC BIOS 就好

补充内容 (2013-8-16 15:55):
后来又不开机了,最后换EC晶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问一下老兄,我新入行好多不懂,平时维修我们需要各种cpu都有备货吗?还有桥,型号更多,那得不少成本啊 ...

小芯片每次都是发3颗  一来防止有坏的在里面 而来和备货 反正也不贵
桥芯片的话不贵的话多发一片  这也算备货了吧

网友:
真的,我也遇到过,很难想到INTER的U的也能坏.

网友:
小芯片每次都是发3颗  一来防止有坏的在里面 而来和备货 反正也不贵
桥芯片的话不贵的话多发一片  这也算备货了吧

网友:
自从英特尔的I系列机子的U集成北桥,显示功能后就发热量大,发热量自然 就容易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晕  当然是自己打的字上去!

是不是骗人哟?我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骗人哟?我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就是不出CPU电压。

这样的回复都有 明显是在灌水

网友:
下次遇到I系列机器要关注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修到一台G470进可乐的,故障为按电源灯亮0.02不加电,仔细的清理完主板还是一样,测电压1.05没产生, ...

这个机好像只有一个BIOS吧?

网友:
坑爹啊 ,不过还好,CPU我都保修到了, 就是坑爹找了那么多歪路都没有搞好这坑爹的G470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电脑坏了直接换了

网友:
这机器我们这都是修进水的

网友:
我晕 我们维修部都有那种可调电源  你认为上面有中文提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系列的CPU电压是I2C 总线来控制啦,HM芯片组不正常或者bios文件错误都影响CPU电压输出,95831倒是坏的少 ...

现在新系统的CPU电压的I2C总线控制,I2C总线应该是CPU发出的吧,I2C是怎样进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还要通过桥过去吗?

网友:
cpu坏的遇到过

网友:
现在INTEL CPU坏的真多,,我都碰到很多了

网友:
刚修好一台,换HM65搞定

网友(2013-08-19):
i3 一代cpu坏的好多,遇到不少,二代遇到的还不是很多,换个试试去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呢 BIOS EC 都刷了没有效果呢 哎没办法 明天休吧

网友:
今天遇到G470没有CPU电压,换U后电流仍然是0.4A不动了。可惜客户着急用直接换板子去了。没机会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