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通病修复 REV3.2主板开机没复位或跑D0喇叭乱叫

楼主(2013-07-01):
一连接五块此型号主板,开机没复位或跑D0喇叭乱叫,都是北桥边一个EC36电容6.3 1500 一个EC31 6.3 1800 南桥喇叭边EC73 6.3 1800电容鼓包,全部换新电容,故障不变,加焊IO ITE IT8718F-S EXS无效,拆下IO重新焊上去全部修复,郁闷为什么加焊没用

网友:
加焊是用什么焊的?风枪还是烙铁?

网友:
重新焊是把渣子清理了啊,加焊有不必要的因素影响

网友:
用风枪焊的,把IO焊下来后,所有引脚用焊习拖了一遍,再用风枪焊上去,中途加点水状助焊剂,后面连续接几块同样解决

网友:
额,今天有块一样的,风枪加焊可以了,但是很怀疑用不用得住啊,会不会是IO旁边的贴片电阻变质了.

网友:
这样也得的
真实神了

网友:
真是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