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T19N声音问题

楼主(2013-07-01):
系统装过两次了 分别是XP和WIN7,情况都一样,外放会不定时的无声,音乐还在播放的,只要按右下角那个音量控制调节一下音量不管大或者马上又有声音出来,过几秒或者1分钟又会没有,接耳机测试,很正常可以听很久,反正没见过会无声,这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接耳机,耳机接口拨出来会有点热,不过也不好确定是内部发热,还是插上就会这样子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估计是内部发热造成接口发热,因为USB也在哪里,我把USB拔下来莫一下,也是热的!

网友:
发现问题也刷过BIOS,情况依旧

网友:
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啊,描述的清楚点好吗?

网友:
遇到了才知道, 我也一个东芝跟你一样现像,还没拆机,没思路。你修好了没

网友(2013-08-02):
我也在修这个机子 ,客户描述不定时喇叭无声,点击下小喇叭图标就又有声了,耳机一切正常,以前修过联想好多这样的问题,不过都是驱动问题,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