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RT 17寸显示器 开机跳保?

楼主(2013-07-01):
TCL CRT 17寸显示器 开机跳保?
一开机就跳保,经检查,当我去掉高压包供电时,电压正常,不跳保,接上高压包供电时,就跳保,无电压。
变压输了电压是:30 50 80 14 -15 。本人判断是高压包坏了,你们觉得呢???

网友:
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你测一下,不接高压包,二次电压是多少?一般在130到200伏之间

网友:
高压包坏了高压包坏了

网友:
我把高压包拆下,2脚电源是50V。这种高压包在网上搜不到,不知道你有没有数据???

网友:
测试多次,我把高压包拆下,上电,变压器电压都出来了,不跳保,一接上高压包,就跳保,多次测试都是这样,测量行管C极一路,好像没有什么坏了。
大家有没有这个型号的高压包:TCL 1772ED ???

网友:
你这么说那肯定是高压包的事情了哦    拿掉就正常了 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