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集显的,板号LA4111P

楼主(2013-07-01):
谁能告诉我这个主板的5V产生芯片PU301的型号到底是TPS51125还是CJ=BJ?
主板是同行送来的插上电源就有0.30A的电流,CJ=BJ发生烫,南北桥供电芯片也烫手。主板上面是CJ=BJ,而PDF上是TPS51125,不解?是同行换错了,还是主板厂家设计的?
大师们,解释下啊,谢谢!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RT8205AGQW CJ= WQFN 4x4-24

网友:
RT8205AGQW和tps51125的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可以互换的

网友:
我看RT8205AGQW和tps51125的引脚定义应该可以互换的,你看3V和5v出来了吗,待机有短路

网友:
是R1V CJ=BJ。
5V出来了,但是这个芯片烫手啊,而且后面的南北桥供电芯片也烫手,是哪坏了啊

网友:
你那待机电流都0.3A了,你怎么修的

网友:
TPS51125和CJ=BJ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两个绝对是可以互换的 这个我是绝对实验过的 不忽悠人 因为刚修这个主板的时候有的是51125 有的是CJ=BJ 我就看了下图纸互换了 正常开机

网友:
通用的 CJ 开头的就是51125

网友:
谢谢大师的指点,我还想问下现在一通电电流就到0.18-0.30这间,而且这个CJ=BJ和1.1与1.2输出的芯片很烫手,应该查哪几个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