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开机跑0.2A-0.7A不动,不显

楼主(2013-07-01):
ACER 4736G 开机跑0.2A-0.7A不动,不显

板号:LA-4495P 拆了NEC大电容,换4个330 故障依旧

整板电压正常。加热过显卡无果

不想乱动桥。哪位朋友有BIOS,发一个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7-3 00:19):
GM45北桥,NF显卡,,,T7250 CPU... CPU,显卡发热,北桥不热...电压都出来了.触发跳变两次,,,没有波波器....

网友:
刷BIOS,加焊北桥。你用波波测了没,板子过CPU了没。有没认到CPU。

网友:
此机已修复,,内存坏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独显的电流0.7.。。。本来就没过内存了。。。唉!!!

网友:
内存坏了居然跑了这么多弯路!!本来就该先换内存测试的啊

网友:
不过这机子是有着通病,上电到0.8a不动的。楼主这也没走弯路。判断过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