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出问题了?灯管?高压?开关?

楼主(2013-07-01):
前天拿到一台AOC 915SW+的液晶
症状是指示灯亮,不显示
拆开一看,一切正常,开关是1.39,5V也都正常,ADJ只有0.05
会不会是背光问题呢,外接灯管也都不显示
没则了
网上看了下,发现这样的电源板一个才12块
果断拍下3个
今天东西到了,换上去,还是不亮
开关1.39,ADJ0.95,5V正常,总共也才6个引脚,2个5V,2个地
看样子好像都正常啊,那为什么灯管不亮啊
外接灯管试试了,还是不亮
会不会是买来的高压坏了呢,有可能
再换一块试试。。。
还是一样。
再换,
再换,还是一样啊,天啊
到底是哪出问题了,难道买来的3块电源板都是坏的?

网友:
Power开关上只有1.39V,首先要怀疑它漏电,先看看这个开关能否关机吧。

还有个问题,指示灯一直都是绿色亮着的,不会变黄,不插VGA也不变黄
而且,总共4块板子都是这样电压,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吧
可以的,按开关电压跳为0,指示灯灭,现在问题是灯管不亮

网友A:
查高压工作条件:vcc(12v以上)  gnd(0v)  on/off(高电平即可)

网友(点评):
这板是没12V的,有的话我都直接上高压条了,只有5V

网友:
第一时间应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点评):
接上试了,高压条也不亮,开关电压被拉低到1.1V了

网友: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电源输出都不正常就查电源。

网友:
果断怀疑  驱动板开机信号问题 !!
修驱动板吧 把上面的电容全换了  还不行就换个通用驱动板试 试!!

网友:
开启电压低了。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断开ONOFF信号,把屏供电的5V接道ONOFF上面就亮了,还同步。
怕电流大加个电阻

网友:
有字显示吧?如果有图像显示只是没有背光的话你就搞个开启高电平接到ON/OFF那应该就可以了,就像楼上说的最好接到屏供电上面,这样才能同步,1.几V的开启电压是不正常,一般都是3/5V

网友:
电源板没事就看驱动板啊,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试试吧

通用驱动板外加一个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电压拉低了,可能是高压板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高压工作条件:vcc(12v以上)  gnd(0v)  on/off(高电平即可)

电源板都有12V,你仔细找吧

网友:
看你这电源板肯定是有12v的,你自己再找一下,你现在别管开关电压,就要通用驱动板加通用电源板看能点亮不?如果亮一下就灭,那恭喜你,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