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950 左边有3条宽约为3厘米以上的竖条,请教大家。

楼主(2013-07-01):
一台三星SA950液晶显示器 偏左的地方,有3条紧挨着的,宽度大约3厘米的白条,颜色也有深浅差异,请教下大家,这个故障可能性最大的是坏在什么地方?屏?驱动板?屏线?
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屏吧

网友:
坏了   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
可以先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明显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是否正常,想修屏的话,论坛里这两天有位大师发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651133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高价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