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220HD 电源板

楼主(2013-07-01):
BENQ G2220HD 电源板 TEA1530AP 六脚连接电阻R612,阻值大小有知道的吗?

网友:
说明板号啊。这样我们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是冠捷代工的机器,从网上收一下芯片的PDF手册即可,按照手册的功能角对应的位置,找一个相差很小电阻装上即可。

网友:
谢谢大家了,装了一个8欧姆电阻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