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开机报警

楼主(2013-07-01):
DELL M5010  独显ATI显卡   AMDCPU      来的时候开机报警三声  一长两端   拆开在点报警两声,示波器一打 没过北桥  ,加焊北桥 可以了  一会在点就不行了  直球现在直接不亮了  开机报警两声   到底是显卡 还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先换北桥,后考虑显卡

网友:
照你这么个情况可以把显卡做做了。才返修一个三星R463的,北桥重植了管了两天,再植不亮了,做显卡好的。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报警是7声,两声hi报内存,估计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测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我也说是北桥的问题   准备换个北桥看看  这个机器之前显卡在我这加焊过    用了半年就不行了   蛋疼啊

网友:
一长两短  是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报显卡吧!戴尔的机器会报显卡错!一长两短或报八声我都干过!干显卡就好了,其中一个手有时候能亮有时不能亮,亮了也会黑屏,报一长两短干显卡就好了!

网友:
等待最终结果。

网友:
新手,怎么知道报多少声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报显卡吧!戴尔的机器会报显卡错!一长两短或报八声我都干过!干显卡就好了,其中一个手有时候能亮有时不能 ...

你的机器cpu是英特尔的还是amd的啊

网友(2019-09-17):
DELL开机报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0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