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01):
朋友的一台B460  开机掉电。。 。然后又自己重开又掉电又重开一直重复

开始拿过来电源跑到0。7 0。6时有时修就掉了  多开几次有时候可以开到0。9 1。1然后又掉电了

0。9 1。1的时候会等几秒才会掉电。。

这个机的CPU供电是铁MOS管  听朋友说很容易出问题。。先换了上下管  本来测得CPU电压。
为0。79V   现在测得为0。97V    而且每次开机都能过0。7不掉电

但是到0。9  1。1不动了。。。
换了一个桥。  现在是开机到1。3  1。4 1。3跳变一下就马上掉电了, 只能看到跳变  马上就掉。。。
测所有电感都没有短路。。  南桥的BIOS   EC的BIOS都刷过了。。。
看论坛上很多兄弟修到这种现象的B460  有没有兄弟修好的指点一下啊。。。搞了我好久了

网友:
这现象有点像北桥被做挂掉了一样

网友:
今天修的一个是显卡加焊过 又进水的 跟您那个可能不一样

网友:
连同cpu供电芯片和旁边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62882(cpu供电芯片)也换掉试试啊

网友:
看看待机IC的13脚跟16脚的电阻电容是不是烧黑了,用放大镜看

网友:
COU的本身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目前打算把所有大电容全部换了,
主板上的所有电压我全测了都有。主要是掉电太快,。

然后桥  内存  显卡一个一个的慢慢测反正没事

网友(2014-07-12):
我还以为是维修经验 弄半天是求助 看看显卡的DEID出没啊

网友(点评):
同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