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上CPU和假负载保护难搞

楼主(2013-07-01):
拿上这块华硕板子的时候,是上CPU保护,既然CPU保护就查一下管子有没有坏了,果然在CPU座子旁边的2个管子坏了,换了之后以为就好了,可是没有CPU供电,心想,可能IC也坏了,把ADP3181也给换了,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看来要查3181了,打开电路图,查了28脚是12V  VID组合都有0.12V只有VID才0.9V不知道正不正常,还有11脚没有电,11脚是EN,果断打开点位图,查了一下EN脚短路相关器件!链接一个三角管子,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三角管子旁边的电阻在板子上是没有装了。还有连接时钟的也是没装。。。不过我的努力现在能跑马了,不过呢,就是会烧管子,吧驱动芯片换了,还是烧,主芯片再换了,还烧,我不会搞了,心里想把那组老是烧的供电给拆了不装,可是这个板子只有3项供电,这样的话,就剩下2供电了,显然是不行的。 心想,会不会是主芯片和驱动芯片烧了,请问了基地主板徐总先生, 徐总也是说基本是驱动和主芯片坏,那就换吧,没有八角3110,找了3418代换,还有3181.,焊好后清洗,上CPU和内存,结果跑码了,呵呵,关电源,插显卡,一路狂奔,结果卡B0 这么懵了,  可能是显卡,显卡糟也清洗下, 结果还是一样,换显卡,嘻嘻,亮了。。。

说的不好啊,  想上图,可是我上好一张后,再上第二张老是在上传,等我写好帖子他还在上传,哎,没办法,最后附上这个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
点图有问题不完整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