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460 开机键电压问题

楼主(2013-07-01):
联想G460  一台   上家描述故障是通电自动触发 能进系统  但关机变自动重启  ,拆机,发现D14 1脚被翘起 直接飞了一条线到开关板   ,量开关板对应点到D14  1脚 焊盘 没有断线   对上家为什么飞线有点迷惑),把 D14  1脚焊回焊盘  ,插电不触发了 ,测D14  1脚 0.8   2脚  0V   3脚 1.03V     感觉1脚电压不对  ,看走向 1脚直通开关板, 摘掉开关板  电压不变 ,更换 D14   照旧   测R272  2脚 3.4  1脚1.03    1脚同时连接EC 32脚  D14 3脚  ,打对地值   500多 ,试换  R272 ,EC  还是一样  ,查EC 工作条件  正常,有点迷惑了  D14  1脚为什么总是为低呢  ,求兄弟们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为修了一个,只要D14的1脚焊在焊盘上,只要按开关电压就会1V左右,把1脚抬起对地就会正常亮机,后来我就断开到开关的线,正常开关也没问题。

网友:
PCB板漏电,直接翘起飞线

网友:
之前在论坛里也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好像是个惠普的,最后的结论是PCB板漏电

网友:
ec—on 把51#拉低。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 但没修好

网友:
看看1脚连到哪里,找一下什么地方漏电

网友:
1脚直通开关板  摘下开关板也是一样  ,把D14  1脚翘起直接飞线  就变成自动触发进系统 但是不能正常关机  ,关机变重启了

网友:
D14  1脚 如果外接一个3V电压  按开机键还是不触发 ,但按旁边的那个按键  能正常触发进系统,但关机  电流不正常  停在0.02   此时有一指示灯常亮   不能再次触发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