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 不认硬盘 全是STAT接口的 都试了 不能用,

楼主(2013-07-01):
板子 不认硬盘  全是STAT接口的  都试了 不能用,,求  高手意见。本人怀疑南桥 问题。。。

网友:
BOIS 里设置对吗? SATA 模式 只开一个  其余都关掉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先看BIOS确定没问题。在查主板。上次一个DELLGX620。ide接口的硬盘。BIOS调了。也刷了。南桥也换了。都不行。结果是硬盘跳冒问题,当时的维修心态不行。太自信了。维修这东西一定要仔细哈

网友:
测一下硬盘那的供电,缺供电可不行

网友:
楼主那是SATA接口的,SATA接口也要跳线?

网友:
楼主量一量主板STAT接口的时钟电路吧

网友:
首先看看有没有供电

网友:
楼主应该是SATA接口,怎么出STAT呢?AMD主板查25M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A:
信号有没有对地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有没有对地短路啊?

没有 一切正常

网友:
bios 也 设了    供电 数据对地正常      是双敏的主板  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