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死机 就接了个VGA 和一个诊断卡

楼主(2013-07-01):
主板 死机   就接了个VGA   和一个诊断卡,,其他什么也没接。。有时走第一屏死机 有时   走到硬盘检测那  死机。。求高手  意见

网友:
我是新手错了请指教哦把外接设备都去除包括硬盘再不行就是显卡和南桥了

网友:
裸板插上电源 看看能不能跑码,这种情况有的是一些外接设备损坏导致的

网友:
LZ 都说了   只插的VGA和检测卡

网友:
硬盘检测时死机没插硬盘,先刷BIOS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