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Y450

楼主(2013-07-01):
手上有一台Y450,被雷击了。拿来不开机,网卡、桥被打坏了,换桥过后能点亮了但是开机时闪屏。现在是显卡芯片换了(特贵),显卡供电的小板也换了。BIOS也刷了的。现在头都大了,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你没焊掉点吧?

网友:
我是新手错了请指教换个屏是下吗

网友:
屏是怎么个闪法啊? 是一直都在闪还是 就开机进系统时在闪

网友:
你显卡换的和以前一样的吗?Y450的主板有四种显卡 ,如果一样,有可能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雷击的?要是显存出了问题就纠结了
我觉得你应该吧现象具体说说 怎么个闪法啊 ?

网友:
外接也会闪么。是不是屏供电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