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T19N声卡问题

楼主(2013-07-01):
重新描述一下,情况是看电影,放MP3,大概时间1分钟到10分钟左右不定时间的会没有声音出来,但是音乐跟电影是一直在播放的,如果这时候调节一下音量,马上又好,但是过1分钟10分钟左右又会没有声音。换过系统XP,WIN7情况都一样。声卡芯片是CX20671-11Z,拆机这个芯片有点烫手,外接音箱能正常使用,不会无声不管放多久都正常。这到底什么问题,已经X宝上订购CX20671-11Z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坏了,电压5V 3.3V都有测量过!

网友:
接外接的就没事??如果这样看看功放芯片

网友:
功放芯片的问题咯

网友:
CX20671-11Z的功放型号是?

网友:
功放电路不稳,插上耳机看看效果一样不。如果效果一样说明是公共通道出现问题了。

网友:
像你说的就是CX20671-11Z这个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是功放和声卡在一起的,不过这个芯片有假货,我三月份修到过机型和故障和你的一样,第一次买了三个都是假的,有一个上去就不认声卡,有一个能认内外没有声音,还有一个焊上去芯片烫,搞了我好久,搞死人。后来叫老板换家订货,货到后换上就好了。

网友:
只能换芯片试试了,攻防是在内部的!

网友:
没遇见过,求解释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解释,也找了好久的资料,昨天太晚了没再查,今天芯片要到了,看来还上看看,刚说就到了。假货好可怕。希望能好。效果我试过了,用笔记本外放声音很小,并且感觉是只要是声音是连续的,不用1分钟就会无声,但是如果声音间断的好像就一直好,很奇怪,比如我们系统双击文件夹有个“嘚”一下的声音反馈,就没有试过不响的。开机关机的音乐声也从没有试过不响,不管了,芯片到货,稍等上机去

网友:
6楼的,换家货拿货是多少钱的?上次去拿货,GF7400的显卡芯片我去拿125,到同行那里做BGA,他们既然不信是真品,说他们拿的真品一直都要210元,差这么多,但是芯片给他们看过,没有问题,看不出打磨假货的迹象,上机到现在半年了,也很好,就是发热很大,吓人!
PS:改良版,带温控

网友:
更换完芯片后,没事了,也不烫了,这小玩意!感谢各位!

网友:
接外接喇叭没有问题,那么检查下功放芯片咯!

网友:
这个机器的没有单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