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插上独立供电短路,求解

楼主(2013-07-01):
显卡插上6PIN口后电脑不过电,拔掉6PIN口后可以启动(不显示)
用万能表测了下1 3 4 5 6口都是接地的,我拆了借口旁边的小电感后就1 3口接地。不知道哪短路了 请大侠帮忙。
顺便问下场管可以在板上测吗,我没风枪 ... 显卡是AN达9600GT 512的.

网友A:
显卡供电短路了呀,好好查查,一般都是场管引起的

网友:
晕,没风枪做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短路了呀,好好查查,一般都是场管引起的

好的,  场管要拆下来测才准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场管要拆下来测才准吗 ?

显卡供电形式跟CPU供电形式差不多,分清上下管。这种故障一般是上管击穿了,但是下管也有可能击穿。先挑容易的拆吧,拆一个量一下

网友:
现在 都没人修 都直接换的

网友:
楼主可以烧鸡了

网友:
6p插头一边是12V一边是地,你这个故障是MOS击穿了,没有风枪那就用两把烙铁也可以拆,在主板上可以测出来是哪个管短路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吧   应该是某个管烧掉了哦    楼主没有风枪可是不行的哦

网友:
因为6针插头是直接为显卡核心芯片和显存供电电路的上管提供D极电压的,如果12V短路,可能是上管击穿。

网友C:
业余的呀,楼主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哦,我业余就学了十来年

网友(点评):
老弟,别卖老,我都业余学了28年了还没表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的呀,楼主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哦,我业余就学了十来年

我很想是专业的 。。。不过连元件都认不全说了被喷了。。

网友:
场效应管短路 更换即可

网友D:
场管测了吗?用表测一下,一般都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形式跟CPU供电形式差不多,分清上下管。这种故障一般是上管击穿了,但是下管也有可能击穿。先挑容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场管测了吗?用表测一下,一般都是它坏了.

  没风枪拆额 。。。

网友:
你先试下显卡是好还是坏的。。。。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没风枪你怎么拆场管那个东西烙铁拆不下来,自己用不行就换新的吧9600老了,换低端卡610  630没几个钱

网友:
显卡坏了直接换了,不过能自己修好,那满足感还是很爽的。

网友:
场管短路,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场管,看是否坏了,坏了就拿给有风枪的人弄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场管,看是不是坏了。坏了 就拿到有风枪的人那里换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场管,就知道了

网友:
12辅助供电短路 正常的应该只有2个接地 其他都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