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红屏 雪花抖动

楼主(2013-07-01):
今天上午接到一个客户的惠普4416s的笔记本,拿来问题是开机红屏还带雪花抖动,刚开始以为是屏线问题,拆开换了条屏线好了,但是装完之后就又是之前那个问题红屏 无奈只好重新拆下来在换一条,刚好这里有两条屏线一模一样的,换上好了我怕待会装完之后又会红屏所以测试一会,刚开始测试几次都没有问题就开始装机了装机之前就又测试一次没想到问题又来了,继续红屏抖动没办法只好换屏来测试一下是不是屏坏了。换屏刚开始也没有问题但测试几次之后就也出现那种情况了,这次更无奈只好吹显卡情况依旧,求哪位大神指点迷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要更换显卡,加焊不行  ,这种是显卡发热之后出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烧一会才出现的问题确实和楼上说的一样,估计不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看下ab壳之间是不是压到线了

网友:
显卡问题。。。论坛之前有人说过类以的问题!!

网友:
要是你确认安装的没有问题 可能是显卡 或显存(低概率)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啊,把主板拆出来用,如果还没问题那就是你装的有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大,屏接口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几率比较大,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