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东芝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01):
东芝笔记本开机掉电,板号是Miami,折机只留主板、CPU、内存和开关小板,这样开机不掉电。怎么又没事了,就加上硬盘,再开,只显示完LOGO就熄火了。故障重现。拿下硬盘又正常。可以在完全拆出主板前把硬盘拿走也还是会掉电的,现在变为加硬盘掉电,没有硬盘不掉电的故障了。因为硬盘只+V5S一路供电,查电路图,+V5S是+V5A通过两个场管转换过来的。就怀疑是这两个场管不良引起的,先取下再用焊锡把每个场管的4、5脚短接,这样就使得开机前几个指示灯都亮了,待机电压由原来的0.01升为0.03了。先不管了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结果,结果还是掉电。又失望的去锡点,装回去。现在我只有再试保护隔离电路和+V5A两处了。不知道我的思路是不是正确。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手里的料板又少。

补充内容 (2013-7-2 18:37):
已经解决,是NEC电容故障,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显然是后续负载短路,测测各个电感有无电压,哪个没有就是哪个的问题,再用加电烧板

网友:
插上硬盤電壓是否正常,四條藕合電容信號線是阻值否一致

网友:
懷疑MOS管不良就把D-S擊真接短接啊?

网友:
换过硬盘试了吗?还有U盘进PE时候掉电吗?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东芝什么型号的板子。,是不是少插什么板卡呢

网友:
硬盘本身有没问题,硬盘接口有没异常。4个电容的阻值正常不。排除这些那就是硬盘供电电路带不起负载导致的故障,把电路中的转换MOS管换了试试、接着就是滤波电容咯/

网友:
伤不起的通病,是NEC大电容问题,以前只听说过,这次真碰到了,被有经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