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U盘里的系统主题?

楼主(2013-07-01):
怎么修改U盘里的系统主题?求师傅们教一下。
U盘

网友:
求求各位大哥帮我转下证啊,,我想学点东西
谢谢大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269-1-1.html

网友:
只能在刚刚创建U启的第一次改,,

网友:
重新做吧,不过那个界面应该是可以随便换的

网友:
怎么修改U盘里的系统主题?求师傅们教一下。有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