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捷2241v的拆解,,,,,

楼主(2013-07-01):
郁闷○( ̄﹏ ̄)○。。。。。。遇到一个冠捷2241v的显示器,,。。折腾半天也没有拆开。。。。

                         哎,,,,,,,,,,,,搞死我了

  问一下这个显示器的拆解技巧。。。。先谢过。。。。 大家踊跃跟帖。。。谢谢。。

网友:
有些显示器拆机动手要狠,下手要稳,工具还要合适

网友:
我用劈开的钢镊子撬的,,,是那种被劈开两片半边镊子撬的,,,,我要抓狂了,。。。

看看这个冠捷2241V的显示器,,,
就是这个显示器,,,把人搞死了。

  有拆过这个的,告知一下小技巧和方法。。。

网友:
如果劈不开,那你详细看看有没有镙丝锁住了。

网友:
没有图片啊?最好是360°全方位的 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是不是外框很硬啊?应该是没啥技巧,用点劲!

网友:
拆的方法同AOC常见机型941系列,前框上下是在卡在卡槽里面拆不出来的,要从前框的左右拆开(里面有暗扣,左和右边各4个暗扣,共4个),暗扣全部开了后,上下就可以出卡槽了,拆掉前框,里面就很简单了。
拆左右2边的暗扣,我是只用手不用任何其它工具了,如果你前期已经撬过左右就有可能需要工具才能撬开了。

网友:
你最好是上下换一张图片,要不没办法啊,基本上大同小异的。下手一定要很啊

网友:
把握好力度,寻找暗扣点,就知道怎么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