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大大们,帮忙赐教一下,这是个什么信号+PWR_SRC

楼主(2013-07-0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yMTAxfDI1NTQ4YWQ2MjM2NDIzN2I1ZDlkMjZiMThjZjAzMWZmfDE3NDk5NzYzNDc%3D&request=yes&_f=.pdf +PWR_SRCS5_ENABLE  这个信号没出来,它前面时序就剩+PWR_SRC  没查到了,看时序+3.3V-RTC-LDO出来的话,+PWR_SRC 因该也正常,也不知道这信号在哪里测,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希望高手能指点下这是个什么信号,它发出所需要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看时序因该一上电就有,S5_ENABLE的,CE也换了,BIOS也刷了,后继也没发现短路,但  S5_ENABLE 就不出来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yMTAxfDI1NTQ4YWQ2MjM2NDIzN2I1ZDlkMjZiMThjZjAzMWZmfDE3NDk5NzYzNDc%3D&request=yes&_f=.pdf

网友A:
PCH_RTCRST#正常了没有?

网友B:
有了上电时序好修啊,如果你找不到测试点,上TB买份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_RTCRST#正常了没有?

正常了,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上电时序好修啊,如果你找不到测试点,上TB买份点图。

问题图纸里面都没那个信号啊,

网友C:
+PWR_SRC
公共点
S5——ENBLE是开机后才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_SRC
公共点
S5——ENBLE是开机后才产生

休眠开关信号偏低,也会引起S5——ENBLE 不产生吗?
但这个图纸的时序实在触发之前产生的S5——ENBLE,难道时序不是从上到下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适配器插入信号  还有休眠开关 都差一下

适配器插入信号不是只到CE吗,到桥是一个什么信号,没讲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_SRC
公共点
S5——ENBLE是开机后才产生

测量到LID为低电平,但换了ec还是低电平,休眠开关也换了

网友E:
看了你是7.1发的 图纸首先pwr_src 是公共点电压  图纸lid_close# 却是是高电平的,才能发出s5_enable《高电平》。   EC VCC19脚  vcc_por#85脚都为高 bat_in#高 lid_close#高 ai_in#低 bios正常 才会出s5_enable
  自己修的经验 请参考
关于休眠开管 位置在主板EC在上面为正面  右下角的一个芝麻官就是了

网友(2014-11-09):
,+PWR_SRC  是公共点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是7.1发的 图纸首先pwr_src 是公共点电压  图纸lid_close# 却是是高电平的,才能发出s5_enable《高电 ...

谢谢,你的维修思路好清晰,有在实地培训过吗?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是7.1发的 图纸首先pwr_src 是公共点电压  图纸lid_close# 却是是高电平的,才能发出s5_enable《高电 ...

插电池也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