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20换屏后调的亮度就没有以前的亮了。

楼主(2013-07-01):
机器:DEEL
型号:D620
故障:破屏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D620机器说两口子吵架不小心拍到电脑第二天开机看到屏幕一半是黑的,换屏后ok。
但是调亮度的时候就调不了以前那么亮了,有人说装回原装的屏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我手上没有这个屏。请问哥们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A:
你换的是全新屏还是拆机的,这款机装的是LCD的屏,你用点灯工具试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客户实在不接受你就说放在店里第二天再来拿,走后换个全新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全新屏还是拆机的,这款机装的是LCD的屏,你用点灯工具试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客户实在不接受你就 ...

拆机的,不是灯管的问题。因为这个屏这在别的机器点,亮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机子的电压不够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