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亮线

楼主(2013-07-01):
屏幕这个样子,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要拍照。。 载图是看不出来的。。汗。。

网友:
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
这样不是很正常啊

网友:
只是觉得桌面有点黑。

网友:
楼主自己没感觉是正常的吗?估计楼主是截图,这样肯定是正常。
用相机拍下的可以看的到。

网友:
看不出有亮线,如果有亮线一般都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看不到有什么亮线啊

网友:
没看的出有问题

网友:
换个背景试试看

网友:
截图的没有的话就是屏出了问题。。。。截图看不出来啊

网友:
我看到了,是一个亮点,无得修的,是屏问题。

网友:
屏幕就是这样的

网友:
环评咯 要换个了

网友:
正常的很。

网友:
屏有问题,小弟

网友:
先换屏测试一下呗

网友:
屏坏的概率是多少?屏线坏会不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