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奇怪的网线 谁遇到过。。。。

楼主(2013-07-01):
家里添了台电脑,安了路由器 用不找过3天老是掉线,后来怀疑是路由器有问题 换了好几个个 问题依旧 把网线插在一台电脑上就没事 求解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modem,ADSL分离器,入户电话线(这项最关键,我遇到很多户这情况的了,最后都是换电话线)

网友:
网卡问题,装个独立网卡

网友:
网卡口针脚有没有问题呀!碰到就会掉网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网卡口有问题,,总虚啊

网友:
插在一台电脑上就没事,添了台电脑用不找过3天老是掉线,如果是添加的那台电脑掉线就是添加的那台电脑系统或网卡或者网线有问题,网线插在一台电脑上没事,证明上网设备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排除路由和其他硬件的问题,再看下是不是电信端限制只能接一台终端。

网友:
重新设置下,再掉就找电信吧

网友:
讲不不够清楚 路由是用无线还是有线 。用线的话应该是路由到电脑这段线的问题 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