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P43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3-07-01):
从实地出来半个月一直没有发过帖,今天拿到一块磐正AP43T的主板是上电没有复位,检测各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测量MOS的G极低电平,查看CPU供电芯片是RT8802A,查引脚定义查‘主供电,开启信号都有了查VID 0000001有了更换芯片ok测电压有了,跑码 插上显示器 第一次发帖大家鼓励一下

网友:
算是秒杀了。

网友:
运气好,换了就OK,VID只是条件之一。

网友:
这说的也太简陋了把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故障了吧,只是RT8802A这个芯片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