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5530G 点不亮

楼主(2013-07-01):
各位大哥,请问ACER TM5530G 电流到1.05不亮,是什么原因?CPU电压0.78正常吗?

网友:
电流是一上电就为1。05A还是从什么电流跳到这电流而不动,不上内存时又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更低一点

那应该是内存没跑完,刷下BIOS,查下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