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直降容量,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3-07-02):
电脑上有个大电源,原来用的时候绰绰有余,前段时间一直自动重起电脑,后来多次给显卡降频运行,最终还是没能顶住输出电流的下降,今天直接开不了了,短接之后风扇也不转,一般是哪块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
电源不行了,是不是电容鼓了。

网友:
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也不会修电源。先看是不是电压不稳造成,再看下一步~~

网友:
拆开电源盒看看里面一些圆柱形的电容是不是鼓包了。有鼓包的拆下来换悼就好了。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是电容老化失效了吧

网友:
电容老化失效,尤其是大电解和5、12伏滤波电解。

网友:
拿新的替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你是搞维修的,把电源拆开看看检查一下,不是就算了,别电着你。

网友:
帮顶,等待高手帮楼主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坏的多,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01):
拆下鼓包的电容换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