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焊接北桥

楼主(2013-07-02):
土炮焊接北桥,桥芯片总是变色,由绿色变得有点黄,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总觉得不爽,怎样避免呢?大家焊接有木有这样情况?

网友:
温度过高 恒温才会变色不大

网友:
温度不稳定或太高,正常恒温控制的温度一般可以装几次才会发黄

网友:
主板应该是发黑了吧。

网友:
没发黑,发黑就报废了

网友:
用一层锡箔纸盖住再吹可能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盖住的话更加难搞,没办法避免的,即使用成品BGA也是一样会黄,只是没有那么黄而已。

网友:
哦,我以为用上BGA就不会黄了呢

网友:
有谁能搞好不变色的么

网友:
不用bga,bga有那么贵吗??

网友:
加酒精松香水助焊就不会了,

网友:
土炮啊,肯定是这样的,温度不稳定,加上现在很多都是无铅了,还是买个bga返修台吧。